[资料] hspice 2007.03问题

楼主(2014-05-13):
安装了hspice 2007.03,破解了,awave等等都可以打开,环境变量也设置了,仿真不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也没有title,我里面是加了title的

也没有title,我里面是加了title的

网友:
how can others solve your problem without error log?

网友:
是不是win7系统?我其中一台电脑win7上也有类似的问题
lis文件提示

lic: Checkout request rejected by vendor-defined checkout filter. Feature: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C:\EDA\synopsys\synopsys.dat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
其实经确认license实际已经正常启动,高度怀疑和win7防火墙有极大关联,但是还没找到解决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dows XP,是公司电脑,莫非是环境变量问题?
不知道我最后从我旧电脑上复制了hspice 2011.09,然后手动修改设置了参数变量环境变量,重新破解了一遍,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在C盘下新建Flexlm文件夹,将lisence复制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没用,而且感觉这一步没有什么道理

网友(2020-04-05):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