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ss和pss+pac仿真LNA的IIP3结果相差很多

楼主(2014-05-13):
rt~,单独用pss仿真和pss+pac仿真LNA的IIP3结果相差很多,差了20多dB,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么

网友(2014-09-03):
PSS+PAC更靠谱

网友:
Pss能单独仿IIP3么,没听说过啊。。Pss+Pac和Hb+Hbac的仿真结果才是合理可信的,因为IIP3的仿真设计双音信号,单独Pss不能加载两个信号吧?

网友A:
正确的仿真是用pss+pac或者是qp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这样就靠谱呢.

网友(2016-05-18):
单独用pss应该也是能仿真IP3的,理论方面可以参照拉扎维射频微电子第二版第28页2.2.4节末尾的介绍。

网友C(2023-10-20):
先说结论:单独的pss或者hb更靠谱(虽然我只用过hb)。
这是因为pss+pac是先跑pss得到电路的频率变换特性(得到各次谐波),在跑pac将小信号叠加上去(和谐波相乘)。问题就在这里了。在pss+pac中的pss是没有考虑你要叠加的另外一个信号的。比如双音信号是两个信号强度为-30dBm的信号。他们叠加起来的幅度是大于单个信号的幅度的。在双音输入的情况下,电路会经历更大的工作点的波动。如果是pss+pac,在跑pss的时候只有一个输入强度为-30dBm的激励信号,电路工作点的变动更小。这样得到的电路频率变换特性和双音输入下的特性不同。显然应该以双音输入时的为准。所以pss+pac没有单跑pss或者hb准确。pss+pac是一种节约仿真时间的做法。只有当另外要叠加的信号很小的时候才能用这个结果来近似。就像ac仿真只能表征输入信号很小时的结果一样。

网友D(2024-01-24):
引用 网友C:
先说结论:单独的pss或者hb更靠谱(虽然我只用过hb)。
这是因为pss+pac是先跑pss得到电路的频率变换特性( ...

Hi,请教一下,hb仿真iip3用ipn curves时需要选择输入功率值;这个功率值我在port里面设置是-25dBm,但是看实际port输出是-19dBm(大概率是因为没有匹配?),那我应该填-25还是-19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i,请教一下,hb仿真iip3用ipn curves时需要选择输入功率值;这个功率值我在port里面设置是-25dBm,但是 ...

ipn曲线中的功率值是看这个值对应的IIP3(不同输入功率对应的IIP3不一样),port里面设定的功率值在你扫描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你扫描的就是这个功率值,对吧)。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pn曲线中的功率值是看这个值对应的IIP3(不同输入功率对应的IIP3不一样),port里面设定的功率值在你扫描 ...

我没有扫参,就看的固定输入功率(貌似是某个协议要求的)下的IIP3。那估计应该还是填port里设置的-25dBm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扫参,就看的固定输入功率(貌似是某个协议要求的)下的IIP3。那估计应该还是填port里设置的-25dBm ...

还是填-25dBm,因为匹配是你内部的问题,spec上的输入功率不会随你电路的问题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填-25dBm,因为匹配是你内部的问题,spec上的输入功率不会随你电路的问题改变的。
...

嗯嗯,多谢指导。最近在仿IP2时用hb和pss+pac的rapid ip2结果差异很大,当然我觉得hb更准,但跑hb太慢了不知道有啥好办法。。。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仿真是用pss+pac或者是qpss

您好,请问hb仿真不应该更精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