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Verilog混合信号仿真的DC解

楼主(2014-05-13):
做spectreVerilog仿真的时候,报错,说没有稳定的DC解。这样保存的输出数字波形文件.shm里就只有变量名,但根本没波形。报错信息:
Message!  Stable DC solution not found within 0
          iterations. Using last calculated state to start
          transient analysis. See Artist Mixed-Signal
          Simulation Help for more info on obtaining an
          initial solution.                                 [Mixed_Sig]
          "IE.verimix", 5: $vmx_initialize("spectre",
          dc_mode_flag);
Switching from DC to transient.  VERILOG time 0 (units of 100ps) corresponds to spectre time 0.

但是在modelsim里面,跑数字仿真,从来不需要DC解啊?为什么在混合电路spectreVerilog仿真的时候,就出现了?怎么解决呢?
求大牛指导啊!

网友:
模拟仿真,一般都有一个迭代起点,即DC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亲的回复。   但这个是混合仿真,模拟电路部分是有结果的,模数接口也是对的,但是保存的数字电路内部信号没有存下来啊。求帮助啊!

楼主:
关于初始值,用config,functional仿真的时候,数字电路部分的初始状态,可以用initial在Verilog文件里写。
但是这样设置之后,.log文件还是会报message的。
对仿真结果有没有影响?
求大神指导一下啊~

网友(2014-10-17):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看论坛里只有楼主你一个人提过这个!

网友(2016-04-18):
回复 5# lilub1988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求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2016-07-3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想要向你咨询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9-08-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