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加急

楼主(2014-05-13):
我在matlab中用fdatool设计fir低通滤波器,Fs=2000,Fc=2500,用的是海明窗,为什么design的时候会出现error"frequencies must fall inrange betwen 0 and 1",求怎么破解,谢谢

网友(2015-02-14):
输入要求归一化频率

网友:
首先,如果你设计滤波器选择的单位为Hz的话,你设计的滤波器参数不对,采样频率Fs=2000,不可能比截止频率Fc低,至少满足采样定理(Fs>2*Fc),你可以将Fc设置为500Hz试试。
另外,弹出的对话框显示的error可能是由于你单位选择是选择的归一化后的频率,此时设计参数只有一个Wc,默认将Fs/2归一化为1了,因此你需要将Fc/(Fs/2)进行归一化设置。

网友:
3楼说的对,楼主低通采样定理要学好啊。

网友(2015-03-21):
采样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