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4-05-13):
大家好,我是个学生,最近受老师的指示在用verilog写一个程序。有两个问题想问万能的网友们
always@(a)
   begin
      p=5;
      while(p<25)
      begin
        law6a[k]=0;
        law6b[k]=0;
        p=p+1;
    end
这个p=5编译出错,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IDENTIFIER or TYPE_IDENTIFIER是什么意思?我在别的always块里也写了赋值语句,都没报错。

还有一个是
begin
        for(k=0;k<13;k=k+1)
        if(b[k+:12]==12b'100000000001)
          x[10]=x[10]+1;
        else if(b[k+:12]==12b'011111111110)
          y[10]=y[10]+1;
      end

在B中查找长度为12的100000000001串,有的话串的数目记录在x和y中
为什么报错"11111111110": Numeric value exceeds 32-bit capacity.是什么意思?
实验室没人会verilog,所以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谢谢大家

网友:
lz以前学c语言之类的吧   P='d5  少个end    == 12'b100110101010    同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成p<=5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begin最后是有end的 但这个赋值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就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d5还是一样 我用的是modelsim 10.1a

网友:
你把always@(a) 改成always@(a or p)试下

网友:
p 有没有定义reg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义了 在模块开始 always 语句前面就定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程序a就是用来接收生成的码的,然后这个always用来判断码是否符合规则,所以我写的是always@(a)加个p就不符合我的初衷了?

网友:
lz能把这两个文件作为附件传上来吗?
就lz给的这几行看不出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受前后文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啦 我已经找到错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还是把错误原因说一下吧,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还需努力啊 verilog不是这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 我是新手 这是第一个程序 确实还需要努力

网友:
你的p定义类型应该有问题,定义成wire类型应该会解决。

网友:
你这个写法 基本不会用在可综合的RTL中,就算赋值 也应该是p<=5 ,还有 p有没有定义啊

网友:
你这个p=5不能这么写,要写成p=3'd5.3代表二进制的个数,d代表的是指十进制。还要根据你定义的p到底是几位而言。
还有你的第二段代码,可以直接从写,verilog不是这么写的,一个FOR循环展开就是一个电路,你要根据电路来写代码,不要用软件的思想写硬件电路
还有你这个是组合逻辑,赋值就是用阻塞赋值语句=。这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