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北京老人为帮子女摇号考驾照 黄牛约车月入4万

楼主(2014-05-13):
北京老人为帮子女摇号考驾照 黄牛约车月入4万
  • 正文
  • 我来说两句(152人参与)

报名试驾BMW赢莱卡相机

扫描到手机

网友:
来源:综合
作者:北京晨报

  • 手机客户端
  • 保存到博客

1

一家驾校针对不同学员的需求及特点,推出了老年班、六日班、贵宾班。

1

近年来,本市机动车数量增长明显降低,但驾驶员的数量增长较快。

1

以往驾校学员中女学员占比不高,近两三年女学员最多时能占四成。

  核心提示

  每10个北京人中就有4个持有驾照的人,而且这一庞大的族群还在飞速增加。根据交管部门公开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全市驾驶人841.1万,而2010年10月底,该数字为615万,平均每天增加驾驶员1815人。昨天,有关人士分析称,近年来驾驶员数量的增加除了与本市人口数量增加有关外,还跟老年人、女性学车者增多有关。人多了,可是驾校的学习车数量有限,于是,“约车黄牛”借机出现,生意最好的一家,30天内的营业额有4万余元。

  怪象

  1

  学车不为开车

  为帮孩子摇号 银发族“苦”学车

  如今,越来越多的银发学员出现在驾校里,和年轻人一起加入“学车大军”。其中大部分老年人并不是为了自己驾车兜风,而是要拿驾照,帮“久摇不中”的子女摇号。

  大兴一所驾校的王教练告诉北京晨报记者,以往学车的都是年轻人,现在确实有一些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十五个学员中,就至少有一个老年人。老年人学车,九成是为了给家里摇号的。”记者也随机询问了7位老年学员,其中,一位为了自己开,一位为了接送孙女上学,另外5位均想拿驾照帮子女摇号。

  说起50后学员,王教练坦言,“说实话,记性不好,接受能力确实有点慢。很多动作他们明白,但做不出来,手脚不是特别协调,看得我都着急。”不过他也表示,老年学员态度都挺认真,“学得用心且扎实,一般上午12点多收车教练休息吃饭,有的年纪大的学员恳请,再练一圈吧,通常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王教练透露,在考试时,一些考官见到年纪很大的老人学车,心里也明白是为了摇号,通常会松一些,网开一面。

  案例

  讲述者:62岁李先生

  忘性大 交规题容易背混

  62岁的李大爷一直盼着儿子买车,“岁数越来越大了,坐公交人太多。他要能买车,今后全家周末去郊区玩,我和老伴到医院看病,都能方便点。”没料到摇号迟迟不中。身子骨还算硬朗的李大爷决定自己学车,帮孩子摇号。

  李大爷胆大心细,年轻的时候,试开过同事的车。如今再学车,他却明显感觉反应没有以前敏捷,记忆力也有些衰退了。“开始上法培课,感觉老师讲得挺生动的,可回家一看题,将近1000道!我平时没事在家遛遛弯儿,看看报纸,挺休闲。复习考试那些天,我背题背得头晕脑涨的,有些交通标识的题,我背着背着就混了。”

  考交规是电脑答题,李大爷用电脑不太熟练,眼看时间流逝,且答错的题当场就显示,李大爷感觉“一辈子没这么紧张过,手都有点凉了”。万幸经过一周的“紧急复习”,他得了91分,刚过合格线。科目三训练后,李大爷再次拿到了“安全驾驶”的复习考试题,又是900道题。

  讲述者:57岁王女士

  配合差 手刹离合不能兼顾

  王阿姨今年57岁,女儿刚怀孕。“家里没车,产检和将来养孩子都不方便,女儿和女婿却两年没有摇到号。今年,购车改为双月摇号,俩月才摇一次。我为了能有摇号资格,只好来学车了。”

  花了很长时间,王阿姨才终于掌握“油离配合”。这时,第一次尴尬出现在坡起训练场地,“我只要一松手刹,踩离合的脚就稳不住了,手脚总配合不好,动不动就溜车。有一次停了十分钟也没有开上坡,我当时脸都憋红了,感觉在后面排队等着上坡的人肯定都在盯着我看。多亏教练挺耐心,没有催促我。”由于有了心理阴影,后来科目二考试时,王阿姨又在“坡起”时溜车了。

  王阿姨说,桩训时,她和三个年轻人分到了一组。“大学生一学就会,两个白领也很灵巧,我压力又大了。”王阿姨回家和女儿探讨细节,还把几个步骤记在了纸上,坐校车的时候拿着背。可一到训练场真上车时又有点发蒙。“我总会漏掉一两个步骤,比如倒车时方向盘向左、右打半圈,调整车的位置,我总记不住。”

  建议

  老年人最好学自动挡车

  王教练建议,老年学员如为拿驾照摇号,可考虑学自动挡车,更省事儿,考试也容易通过。另外他提醒,虽然70岁以下的老人可以学车,但符合年龄条件的老年人也应该视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怪象

  2

  约车得找黄牛

  练习用车有限 黄牛代约月入4万

  天气渐暖,学车渐渐进入旺季,有驾校学员抱怨:“法规考完快一个月啦,从来没约到过车。”为了尽快完成学时拿到驾照,一些学员找“约车黄牛”走起了捷径。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约车”,可以发现多家提供代为约车、约考服务的卖家,“约车黄牛”最为集中的是海淀驾校,数量及销售额也是最多的。东方时尚驾校、龙泉驾校、京都府驾校、丰顺驾校等也都有“约车黄牛”。每次约车的价格在20元到30元,店主称按次收费。北京晨报记者注意到,生意最好的一家,30天内的营业额有4万余元。

  一个店主称,只要提供身份证号、密码、联系方式、需要预约的时间和时段等信息,他就可以保证约到车。至于如何约到车,店家的回复五花八门,有的人称自己早早起来登录,有的说是自己有关系:“本店是海驾内部约车,绝对可靠,哪怕官网上已经显示没车了我们也可以约到!”有的则避而不答。记者也注意到,有商家出售相关驾校的自动刷新挂机软件,店主介绍说,学员填好相关信息后,可以自己刷新约车,“‘约车黄牛’用的其实也是这种软件。”

  回应

  驾校升级系统防“黄牛”

  针对“约车黄牛”的说法,海淀驾校否认了卖家可以“内部约车”的说法,并强调,这些卖家利用驾校免费提供的网约系统,抢占了有限的资源,再把约车时段出售给学员以牟利,损害了学员利益。对此校方每天中午广播通知学员,不要使用淘宝等非正常手段。校方也加强了系统监控,学员使用淘宝将被系统自动识别,一经发现即取消所约车辆,并永久禁止账号登录。

  东方时尚驾校表示,原则上要求学员本人约车,禁止代预约,但通过网络和电话难以判定是否为学员本人在操作。公交驾校报名处则称:“淘宝约车不合规定,我们现在系统已经升级了。”

  提醒

  代约或泄露个人信息

  清华大学信息安全专家郁昱向北京晨报记者介绍,约车软件是一个计算机外挂程序,登录系统后可定时高频率刷新,一旦发现有车放出就及时抢下资源,其效率远远高于人工操作。这样会给网站服务器造成较大负担,如果使用软件的人多了有可能导致没有用软件的人无法登录的情况发生。

  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提醒市民,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避免因使用非法软件而泄露个人信息,造成损失。

  怪象

  3

  闺蜜抱团学车

  女学员激增占四成 驾校专设丽人班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学员出现在驾校训练场,大有形成“半壁江山”之势。

  “以往放眼训练场,清一色是男学员,能占八、九成。从200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女学员来学车了。”北京公交驾校工作人员郑先生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近两三年以来,驾校女学员最多时将近四成。“女学员学车有抱团的趋势,很多人拉着母亲和闺蜜来学。”

  究其原因,一位教练称,以往很多女性觉得先生会开车,自己就不用学了。如今很多情况促使女学员学车:很多男性长期出差,妻子为外出方便只能学车;“女汉子们”越发独立,工作需要其会开车;生活条件好,家里有两台车;还有女学员学车为了给家里摇号……

  郑先生告诉记者,驾校已经敏感地注意到女性学员市场,今年年初新开办了针对女学员的班型—白领丽人班。“女学员通常掌握不好油离配合,所以这个班都是自动挡的车。车型较小,方便女学员练习倒库和移库。

  白领丽人班特别选出了15名耐心且表达能力强的教练。“因为不少女学员脸皮薄、犯怵且紧张。如果教练语气严厉一些,她们会不敢开了。”郑先生说。

  案例

  女学员穿短裙 教练发“防碰”声明

  在很多驾驶人眼中,女司机开车“肉”,是“马路杀手”。不少人上路前,被忠告的两条就是“远离女司机”和“远离新手”。事实上,不少女学员的学车过程也让教练“哭笑不得”。

  北京晨报记者注意到,驾校通常会告知学员,为了安全,学车期间请勿穿高跟鞋、拖鞋、厚底鞋和裙子等。但在训练场上,不少爱美的女学员踩着“恨天高”就上了车。有的女学员会着曳地长裙和超短裙“登场”。一位男教练员告诉记者,他每次上车前看到是女学员都会强调一句—开车过程中,我调整方向盘或纠正动作可能会碰到你,请别介意。“就是怕不小心碰到了,产生误会。”

  女性的一些驾车习惯也成了法培讲师上课时的“反面教材”。某驾校讲交规的刘老师说,“有的车辆车后窗堆满了毛绒玩具,一看就是女司机的车。这些装饰物特别容易影响驾驶员观察路况。”他每次讲课时,还会举一个真实案例:一位女司机在踩刹车时,车窗前一个有尖锐瓶盖的香水瓶由于惯性向后飞,划破了驾驶员的喉咙。

  建议

  不要穿厚底鞋 车内别放太多饰物

  陈教练称,一些女学员开车日渐熟练后,会放松警惕。“高跟鞋的后脚支点高,无形中增大踩制动踏板的力度和角度。出现紧急情况,容易导致刹车延误。”他说,流行的松糕鞋因为鞋底厚,距离刹车踏板远,触感会不同,也不建议女学员穿。

  另外,他建议女学员,今后自己买车时不要装太多的饰物和挂件儿在车里,以免阻碍视线,危害行车安全。

  驾驶员3年间

  猛增226万人

  根据交管部门公开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551万辆,驾驶人841.1万人,而2010年10月底,该数字分别为460万和615万,平均每天增加驾驶员1815人。与此相比,2004年至2010年间,平均每天增加驾驶员为1242人。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2004年底,本市机动车保有量只有229万余辆,机动车驾驶员总数达到351万余人。但时隔5年后,截至2009年12月6日,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98.1万辆,驾驶员总数达到565.5万人。2010年4月1日起,本市交管部门对考C1、C2和C5驾照的学员增加7个学时,所有课时增长为86学时,考试难度同时加大。由于学时增加,多家驾校学费上涨幅度为10%左右,受此影响,很多市民赶在4月1日之前报名。截至2010年10月底,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460.1万辆,机动车驾驶员总数达到615.5万人。驾驶员和机动车之比约为1.33比1。

  记者粗略计算发现,从2004年底至2010年10月底,驾驶员数量增加264万,平均每天增加1242人。

  有关人士认为,这期间驾驶员迅速增长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汽车进入家庭越来越普遍,导致买车、学车的人数急剧增加;二是驾校考试难度大幅度增加,“促使”以前并不着急学车的人想赶“末班车”领取驾照。

  摇号久不中 全家齐上阵

  2010年底,本市开始购车摇号,机动车数量增长明显降低,但驾驶员的数量呈现较快增长。截至2014年3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551万辆,驾驶人841.1万人,相比2010年10月底,机动车增加91万辆,但驾驶员增加226万人,记者粗略计算发现,这期间平均每天增加1815人,与2010年之前相比,有明显增长,涨幅达到46%。驾驶员和机动车之比约为1.53比1,照此趋势下去,驾驶员和机动车之比2比1将会实现。

  有关人士认为,这期间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本市人口基数的递增,尤其是非户籍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驾驶员数量增加;二是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很多人找工作都需要驾照作为敲门砖之一;三是相对于外地驾校,本市驾校相对规范和严格,很多在京工作的外地人也会选择本市驾校学车。另外,记者还了解到,本市购车摇号政策的出台,部分家庭动员家中老年人学车参与摇号,全家总动员,以增加中签几率,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驾驶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