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运行VIRTUOSO后显示 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

楼主(2014-05-13):
安装环境为CENT6.5 64位系统
IC616  但是运行VIRTUOSO 显示
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谢谢啦

网友:
try "yum install glibc-devel". It will work.

网友A:
   IC616是32位和64位都安装在系统上的,默认为32位,因此virtuoso命令发布后它在寻找32位库libdl.so(你可以发指令locate libdl.so看到系统上既有32位也有64位的libdl.so,比如在ubuntu上得到以下结果:
/lib/i386-linux-gnu/libdl.so.2
/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lib32/libdl.so.2
/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so
),但你的系统是64位,所以virtuoso无法启动。

在64位系统上要正常启动virtuoso,需要发布以下正确的命令:
user@node:/$ virtuoso -64

网友:
安装环境为CENT6.5 64位系统
IC616  但是运行VIRTUOSO 显示
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

请问这 ...
引用 网友B:

    在C shell环境(CentOS应该是用C shell的,因为其本身就是RHEL的变异).cshrc(这应该在你的$HOME下,即$HOME/.cshrc——你必须在文件浏览器上将隐藏文件设为可见才能见到以句点开头的.xxxxx隐藏文件)中的末尾加上以下环境变量: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然后在终端上(在你的$HOME下,即cd ~)键入以下命令: source .cshrc  (或者logout再login)加载这新变量。自此以后,只要在终端键入virtuoso &即可启动运行64位virtuoso及所有安装了的套件

若是bash shell(如ubuntu系统),则在$HOME下的.bashrc中的末尾加上以下环境变量: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然后在终端上(在你的$HOME下)键入以下命令: . .bashrc (注意第一个句点.后空一格) (或者logout再login)加载这新变量。以后只要在终端键入virtuoso &即可启动运行64位virtuoso及所有安装了的套件

网友(2015-05-11):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那招有效。

网友(2015-10-30):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成功解决。

网友(2016-01-17):
非常有效~~

网友(2016-10-05):
second is useful, but if we want start 32bit virtuoso in 64bit OS, other lib also need!

网友(2016-11-16):
try "yum install glibc-devel". It will work.
引用 网友C:

谢谢,依次安装下面的rpm后问题解决

kernel-headers-2.6.18-398.el5.x86_64.rpm
glibc-headers-2.5-123.x86_64.rpm
kernel-headers-2.6.18-398.el5.x86_64

网友(2020-05-23):
引用 网友A:
IC616是32位和64位都安装在系统上的,默认为32位,因此virtuoso命令发布后它在寻找32位库libdl.so( ...

如果想启动32位的怎么办呢

网友(2021-08-19):
yum install glibc-devel.i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