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里如何让clock tree syn 可以穿越不同的voltage area

楼主(2014-05-13):
A和B都是switchoff的voltage area,B的logic hierarchy层次是在A下面,B只能在A关断时才能关断,所以clock tree是应该穿过A做进B的
但现在情况是,CTS时只做A区域的,B区域不做,所以导致B区域的latency很长,且在A/B交界处A那边会insert很多很多clk buffer

怎样设置可以让ICC在做相应的clock tree的时候可以穿越voltage area?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A进入B的那个clk net上是不是有dont touch属性,如果有,可以手动插一个buffer把这个属性打断,然后再做CTS。试一下。

网友:
没这样做过,User Guide上的一点信息供参考:The clock_optcommand is multivoltage-aware. No special setup is required. The clock tree synthesis engine in IC Compiler recognizes the logic hierarchy associated with the voltage area and creates the clock tree bottom-up by clustering sink points from the same voltage area. After the clock subtrees are built for each voltage area, clock tree synthesis joins the subtrees at the root of the clock net.

网友:
没做过,User guide上的一点信息供参考:The clock_opt command is multi voltage-aware. No special setup is required. The clock tree synthesis engine in IC Compiler recognizes the logic hierarchy associated with the voltage area and creates the clock tree bottom-up by clustering sink points from the samevoltage area. After the clock subtrees are built for each voltage area, clock tree synthesis joins the subtrees at the root of the clock net.
For bottom-up clock tree synthesis, IC Compiler performs endpoint clustering based on voltage areas. It builds a separate clock subtree for each voltage area, without crossovers between these subtrees.
You should insert level shifters and isolation cells as needed on clock nets that cross power domains before running clock tree synthe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不行从A进入B的那条net有个dont_touch_reasons属性是mv_ao,这个net后面连的net也会有这个属性传递进来,我在进来的第一根net上insert buffer了并不能打断这种传递
在CTS的时候会报,因为有这个mv_ao原因所以dont_touch,所以就不synthesis这条net

这个mv_ao要怎么reset啊?你有遇到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clock tree是应该直接穿进来的,却因为在交界地方的net属性不穿了,不知道是不是ICC有什么命令可以设置在做这个clock的时候默认这两个voltagearea可以是一个group,或者我还是必须得在交界的地方insert一个有level shift某些属性的buffer?

网友:
先将B区域内部作为一个子tree长好,其latency已经有了,然后将A区域中进入B区域的点设为floating pin应该可以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情况。“B只能在A关断时才能关断”,意思是B相对A来说是always-on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先在边界上插isolation cell。 如果是电压不一样的话就得先插Level Shifter。
可以用”analyze_mv_design -always_on -verbose –net $net_name”分析一下ICC 把这条net mark为mv_ao的原因。mv_ao是不能用command直接reset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错了,B只能在A on的时候on,A off的时候B必须off,也就是说A相对B来说是always on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8楼正解 ,可以避开这个问题。 当然具体原因可以再分析

网友(2019-08-13):
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顶一下,呼唤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