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scode偏置电路设计尺寸

楼主(2014-05-14):
偏置电路的尺寸和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尺寸有什么对应关系么?Mb9、11、13、15和M10、8、6、4 之间比例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
由于Mb9和Mb11有相同电流,而M10的电流要大于M8的电流,所以M8,6,4和Mb11,13和15可以按照Ibias和实际流过M8的电流等比例放大,M10在此基础上根据流经M0的电流继续增大。

楼主:
假设,Mb11、13电流为30uA,    M4、6、8 的电流为15uA ,那么M8,6,4的宽长比是Mb11,13和15的1/2呢?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试试,但是为什么bias电流要比工作电流大呢?

楼主:
有什么缺点么?

网友(2021-02-26):
请问这个图是那本书上的?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试试,但是为什么bias电流要比工作电流大呢?

增大放大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