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器件版图布局问题

楼主(2014-05-14):
如下图,Power:PVIN,VDDGnd:PVSS,VSSesd器件用的都是一样的,我布局版图时,是不是应该在PVIN的pad附近摆放两个esd,然后再从Gnd(PVSS,VSS)的pad绕线到这两个esd器件做连接?VDD也是一样,也是把两个esd器件放在VDD的pad附近,这样做对吗,还是应该把一个ESD放在GND附近?

网友:
这有区别吗?

网友:
你如果是做的power ring ,一般是均匀分布,不一定都在pad 附近
比如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