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转单端,单端转差分

楼主(2014-05-14):
有没有人可以简单的贴两张关于差分转单端,单端转差分的电路图

网友:
不知你怎样应用,不同应用方法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把一列时钟信号,400MHz,幅度1.8v,变成差分信号,应用于dll的差分延迟单元,  ,延迟单元如图,延迟完以后,再转成一列信号

网友:
如果始终频率400M固定,你可以将单端信号通过反相器链来产生差分信号,同时确定inv delay time,由于这个差分信号会有一个inv delay time,可以用合适pass gate弥补这个delay time,然后这对差分信号送给latch buffer,通过latch buffer之后再给您的差分单元。不知能否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种差分信号振幅和原来一样大,我自己想要的还没确定好

网友(2024-11-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种差分信号振幅和原来一样大,我自己想要的还没确定好 ...

有具体的仿真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