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管子的不标准供电问题

楼主(2014-05-14):
一个逻辑电路标准供电是1.2V,工艺厂要求范围为正负百分之十。那现在假设将供电提高到1.5V或者降低到0.9V ,电路的逻辑功能经过仿真以后还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改变,setup hold time之类的也没有问题。管子暂时没有损坏的情况。那不标准供电主要会对芯片造成什么影响?是否工作在较高的电压 芯片寿命变短?如果真的寿命变短有没有一个量化标准,比如本来可以工作10年的变成2年之类的?
那工作在低电压并没有寿命变短的隐患吧,漏电流可能会变大,但是应该也不影响芯片使用吧?

网友:
你理解的基本正确!

网友:
适当的高压,比如超过20%-30%,理论上失效时间变短,这个也是概率统计的结果,单个芯片不能单独讨论!
超过50%以上 失效会迅速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按您的意思就是适当增加供电反而会使性能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