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浮空,LED灯亮,芯片发热

楼主(2014-05-14):
数模混合产品,当地线浮空时,LED灯亮,且发热明显,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略了

网友:
聽起來是電流用其它通路流通,需要對比接地和地线浮空时,各個連接點電壓變化。

楼主:
电路情况描述:
芯片上地通过20K电阻与大电流输出节点相连,该输出节点接2欧姆电阻到电池负极,并且该输出管衬底电压由供电情况自动连接到电压高的电源上。LED由一个PMOS输出管驱动,电流大小由输出管的偏置电压决定,该偏置电压来自由数字电路控制的偏置电流。

从上面可见,LED可通过20K电阻到电池负极,导致LED灯亮,但前提是LED输出管必须打开。
至于发热,应该与2欧姆输出管有关,否则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
仿真发现:1)LED亮的情况无法复现。2)衬底电压如果比电池电压低1.2伏,则可以导致1安培以上的电流。

网友:
沒有電路細節,很難給出好的思路。但是如過地浮空,電流通路會是你意想不到的。最好不要做假設,實實在在的測量每點電壓,會給你一些線索.

网友:
2欧姆电阻有点小,相当于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