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谱仪的使用

楼主(2014-05-14):
想要用频谱仪测信号的信纳比,有没有办法直接在频谱仪上读取信纳比的值或者简单的查看几个值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信纳比是什么?

网友:
如果是信噪比,可以简单的评估一下,以单频正弦信号为例,在积分带宽内对输出信号及噪声积分,然后采用极窄的积分带宽只对信号积分,两次差作为噪声功率,最后一次作为信号功率,剩下的就按定义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在于你积分的噪声功率能直接从仪器上读出来么      这么多频点的噪声功率无法读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频谱分析仪有积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