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合并版图单元?

楼主(2014-05-14):
各位大侠:
在版图中有许多内部图形一样,但名称不一样的单元,例如有CONTACT, CONTACT_111, CONTACT_111_120, CONTACT_111_120_133等。 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办法将所有CONTACT_*****都替换成CONTACT? 怎么合并单元?

网友:
不知道在Top  replace 能不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讲详细一点?

网友:
1,查找 CONTACT_111。select all
2,replace  to  CONTACT ,
注意选择从顶层到底层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是出现在gds Stream in的版图中,想要 按照楼上的何种修改方法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产生这种情况,肯定是stream in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去改这个孔,没有必要
   你这个人真不痛快1,有问题,请讲出来
2,你有好方法,请讲出来

网友:
两个建议可以消除这种情况:
1,cretae via的时候使用快捷键“o”,这样via来自tf,
2,streamin的时候打开“detect via” options,这样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
两个建议可以消除这种情况:
1,cretae via的时候使用快捷键“o”,这样via来自tf,
2,streamin的时候打开 ...
引用 网友C:

delete via  时候stream in进来的版图是完整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detect via”的选项在哪里呢?我点击在“virtuoso stream in”窗口中的按钮"options”,弹出的对话框中没有这个选项,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