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erl5.14版本资料安装包和详细安装教程

楼主(2014-05-14):
582025[ perl-5.14.1B.rar (7.78 MB , 下载次数: 48 ) /attach]

perl5.14A

楼主:
详细教程:
1.在任何一个地方新建一个文件夹例如叫perl5.14,如:/home/learnsure/perl5.14
2.将这个压缩包复制到这个文件夹perl5.14内;
3.解压这个压缩包:a.打开一个终端,b.在终端输入 cd /home/learnsure/perl5.14回车后ls会显示这个压缩包文件名,复制这个压缩包的文件名
c.在终端上输入 tar zxvf 粘贴上面复制的文件名,就会开始解压。
4解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夹,大概叫perl-5.14.1吧,在终端上打开这个文件夹,如 cd  perl-5.14.1
5.显示这个文件夹的内容,会看到一个Configure文件,所以这一步就在终端上敲 ls 显示一堆文件看看有没Configure文件
6.在终端上敲  ./Configure  -des  -Dprefix = /home/learnsure/perl-5.14.1/perl  (这个就相当于配置下,意思相当于windows下软件启动的图标就在这个文件夹内吧)
7.在终端上敲  make
8.在终端上敲  make install
等待这个完成就完成安装了,这样你的linux系统里相当于有2个版本的perl了,例如原来版本是perl5.8.8,这个版本是perl5.14.1.
那么你输入perl -v 就会显示5.8.8的版本,输入 /home/learnsure/perl-5.14.1/perl -v 就是显示5.14.1的版本
9所以为了取代以前的版本,我们可以替换掉旧的perl命令(假设原来的perl安装在/usr/bin里面,当然新安装的你也可以在这个/usr/bin里建个文件夹叫perl5.14)
在终端上输入 a.  cd /usr/bin
              b.   mv perl perl.old       //把原来的perl更名为perl.old,弃用。
              c.    ln  /usr/bin/perl   /home/learnsure/perl5.14/perl          //做一个软链接,使用新的perl
10.完成了。

楼主:
本来是一个.tar.gz的压缩包,结果有15.6M,万恶的15M上限。
所以我就把这个压缩包解压了,分成了两个。
大家直接在windows下将A和B解压,合成一个文件夹,例如起个名字叫perl-5.14.1,上传到linux下,安装就可以直接跳到第5步了,前面4步就不用了

楼主:
一般自带的是perl5.8.8,这个是5.14版本的,一般的教程都需要5.10版本以上,5.8.8版本的需要升级了,这个是5.14.1的,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