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综合时的设计的约束

楼主(2014-05-14):
是不是对于设计的约束只能是有clock的设计才能写约束,比如对于四位全加器能写约束吗?首先是我认为啊,里面没有时钟,就没有相对的时序上的联系,没法些约束。有没有大神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虚拟时钟

网友:
可以设max delay 和min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那么两句,不就写input_delay和outputdelay吗?还用什么虚拟时钟

网友:
    看input_delay和outputdelay的定义,就是相对于参考时钟的,你没有参考时钟,设不上去的

网友:
可以假定逻辑的输入是时钟驱动的,逻辑的输出用同步时钟采样。
或者直接是set_max_delay这样约束

网友:
如果加法器的输入、输出或是使能有时序产生的信号,你在设置input_delay output_delay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加法器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