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可以帮我看看这个CST的微带线怎么加上波端口?

楼主(2014-05-14):
哪位朋友可以帮我看看这个CST的微带线怎么加上波端口?

不能进行仿真,总是感觉不对

另外就是如果设置一些边界条件,我的设置是否正确

版本是2013

楼主:
主要关心的就是pcb中 data1与data2两根微带线的S参数

想对比实测结果 看到底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楼主:
红色是测试结果 另一个是siwave0-20g的宽带扫描结果 使用的是插值扫描

附件的PCBCST7是今天导入修改的简化模型

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

cst里面我想对微带共面部分加波端口,我在微带线处设置了局部坐标uvw,但是设置波端口的时候还是使用的xyz坐标,如何设置全局坐标到微带线输入的中央位置?使的波端口面可以对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