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振荡器的起振和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14):
最近在看相位噪声的有关知识,想做一个振荡器对它进行相位噪声的仿真,遇到了两个问题,在这儿请教各位了,谢谢:
问题1,参照文献设计了一个振荡器,具体的电路结构如图
放大器的增益和相位都满足震荡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对振荡器进行瞬态仿真的时候,只有一个直流输出没有振荡波形呢?设了初始值也不对,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值设置得不对?
问题2.在上面的振荡器不起振的情况下,利用反相器搭了一个最简单的三阶的振荡器,得到了振荡波形,但是哦不太知道怎么仿相位噪声,只知道是PSS+Pnoise,想请教一下具体怎么设置这两个仿真参数:

Pnoise

Pnoise

PSS

PSS

补充问:
将各位说的方法拿去仿真,在用calculator中的phasenoise函数绘图时有那个harmonic number 怎么填呢?我试了0,1等数,不知道哪个对?得到的结果图是如下,该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是不是不是很好?、

楼主:
上面PSS和Pnoise中的参数是我瞎填的,不对。。

网友:
LZ都说的这么详细了都没人来解答一下,哎可惜我不会

网友:
beat frequency:write osc object frequency
sweeptype:select relative
fstart~fstop:offset freq from  fosc-reference frequency
sweep type:logarithm, points per decade:101
maximum sideband:>17
it is easy to set others.

网友:
瞬态仿真振荡器看震荡波形,有以下方法:(1)查看瞬态设置的最小步长;(2)认为的进行初始干预,例如在输出端加一个极端时间的脉冲来打破平衡点。

网友:
从仿真电路看,电流源加的是DC,建议换成VPWL,让电源有个上电过程,另外仿真步长也需要视振荡周期做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通过频率来衡量仿真步长呢?

网友:
仿真步长比周期小一个数量级,试试看!

网友(2019-11-14):
也想知道怎么仿相位噪声

网友(2020-10-14):
同样问题

网友(2021-12-15):
装个屁股,等其他大佬回复,也在设计LC,结构没这个复杂

网友(2025-10-23):
换了vpwl也不行诶 还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