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保存数字部分的仿真结果

楼主(2014-05-14):
各位:

做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怎么保存用Verilog写的数字部分的仿真结果?

我试了用保存vcd的方式,但是保存结果只保存了初始值,其他时间的仿真结果都没有保存(根本没有数据,也不显示X或者Z),求问各位是怎么做的?

代码是这样的:
initial
begin
  $dumpfile( "wave.vcd");
  $dumpvars( 0, digital);
end

谢谢!

网友(2015-01-15):
电路图上可以选择的啊,不过spectreverilog会会出现看不到结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