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求助 关于PA的稳定性

楼主(2014-05-15):
在设计PA时 想在前级加上电阻电容并联使其稳定 但怎么调都不能使它unconditional 的稳定 但在后级加了就能稳定 PA有不能加在后面 怎么办求解啊??? 还有就是我们在check unconditional 稳定时 怎么确定我们要测试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呢???比如我要做一个narrowband 的amplifier 在880MHz 那我要check频率从多少道多少的K值呢???

网友:
最好从低频到fmax吧

网友:
稳定性这个也要结合实际电路来看吧,仿真不一定反应真实情况,无条件稳定也不是必须的,建议还是实际看一下全频段的频谱。除了低频,二次谐波处也关注一下。

网友(2016-10-18):
输出端加衰减类稳定电路(如电阻),会降低输出功率,从而降低效率。在输入端加电阻不会降低输出功率和效率。所以PA从不在输出端加衰减类稳定性措施。

网友(2016-11-29):
不能再输出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