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的LDO

楼主(2014-05-15):
最近要设计一个Cap_free的LDO结构,最大驱动电流5mA,电源最低2.5V,输出电压1.5V±10%,难点在于LDO+BG一起的自身消耗电流需要<1uA:
1、如果采用BG+传统LDO结构,随便搭了一下那种亚阈值区晶体管结构BG(在PTAT自偏置电流源的基础上改良的结构),VBG随工艺角的偏差太大了,LDO的输出还会将VBG的偏差放大,最后工艺角下输出会远远超过1.5V±10%的范围;

2、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总电流需要小于1uA,需要使用的电阻太大了,都得十几兆欧姆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 内置BG的LDO结构推荐,还有电阻那么大的问题有没有好的替代或改善方案?

还有有没有在学校的同学能帮我下篇论文吗 《An ultra low-power capacitor-less LDO with high PSR 》,它的摘要听上去不错。

A compact high PSR Low Drop-Out (LDO) voltage regulator providing a peak load-current (IL) of 100μA is realized in 0.13μm CMOS 1P6M process. Ultra low-power operation is achieved for the power block by realizing a nano-power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hose total power consumption including LDO is only just 95nW for 1.2Vsupply. The resistor-less reference circuit with no external capacitor for LDO stability results in a very compact design occupying just 0.033 mm2. The proposed post-layout reference and LDO block consumes only 38nA and 41nA respectively, regulating output at 0.9V with a 1.2V supply.

网友:
An ultra low-power capacitor-less LDO with high PSR.pdf (1.81 MB , 下载次数: 2799 )
A 3.6-μW Sub-1V Fast-Transient-Response Output-Capacitor-Free.pdf (419.63 KB , 下载次数: 1934 )

网友:
这两篇文章不错,你可以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問下 mos current mirror 多低電流下會失常 (yield loss 高) ..  10na ? 100na?
一般來說使用 0.2~0.5ua 好像還可以 . 但可以到  < 100na ?

因為你LDO 要做到很低就是降低 current .

网友:
不能用BG架构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要全负载都稳定呢?cap free LDO  quiesent current <1uA还是不好做的

网友:
如果你要求1.5V±10%的话,估计你就得用BG+LDO了,我们做过类似的电路。如果用不是传统结构的BG,你的输出电压精度很难满足你的要求。电阻十几M是没办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要求 10% ..那得使用那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全负载稳定
目前没有找到能满足之前所有要求的方案,不过对要求进行排序的话,功耗的优先级最高,pvt的电压偏差可以放到第二位,从目前的分析来看,bg+传统的ldo结构不太可取。那无需bg的ldo结构能有推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睡觉前才想起来,明天上班再看。

网友B: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这个结构估计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此架構的電路有實際的量產嗎?
估計在不同的 process corner 與 temperature 下, 輸出電壓的variation應該不下於+/-300mV
?

网友:
这个设计基于什么工艺,小于1uA不是太好弄。

网友:
回复 网友D:

    nordic的 24L01电路里用过,它只要保证数字电路可以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E:
35
na。。。。

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可能这么小。。。

网友:
感謝,,,看大家的回覆, 內容好像不錯..

网友(2014-12-21):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03-05):
不知道楼主最终流片测试完没有

网友(2015-08-01):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是整个LDO电路吗?

网友:
很不錯的文章
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会看一下

网友:
偏置电流30nA还是可以量产的,使用Delta Vbe/Res的结构,工艺波动取决于Res的Corner。

另外,可以使用电流镜强制钳位的方法实现VBG功能,以省却钳位运放的功耗。

你这里并未提及Vref输出电压的噪声需求,一般低功耗很难做到低噪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好像说是用来给数字模块供电的,觉得噪声可以忽略

网友:
速度也要考慮呀 速度快 想做到小於1uA 根本做不到

网友:
开卷有益

网友(2015-10-21):
還要看你用什麼process

网友:
vert good reference papers~~
Thanks,

网友(2015-12-21):
前辈,小弟最近需要做一个实用型LDO,电源电压1.2V,65nmCMOS工艺,有相关资料推荐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用BG可以用哪些结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就是LDO整体拓扑吗

网友(2016-02-16):
很不错的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2016-08-01):
回复 楼主:

    我也研究超低功耗LDO正在,基准用的耗尽增强型基准电路

网友(2016-10-25):
这个有没有量产的可以汇报一下啊?

其实难点是BGR,如何做到功耗低于500nA?

网友:
回复 楼主:

   1uA?

网友:
现在正准备做一个LDO,谢谢楼主的思考

网友(2016-11-29):
感觉BG做到500nA以下,就不能采用经典结构,只能是异型结构,参数参考电压。

网友(2017-03-14):
遇到类似问题,看看

网友:
Ka Nang, Alex LEUNG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网友:
这种结构一致性如何

网友(2017-07-04):
我也正在研究超低功耗LDO,参考电压的一致性如何保证???

网友(2017-08-27):
直接做个1.5VBG,supply 5mA有的做。

网友:
功耗是個問題,多學習

网友(2018-10-25):
论文没有很大意思啊

网友H(2019-04-12):
首先,输出的偏差与功耗没关系,PVT变化,可以trim。其次,大电阻是用在吗?用在补偿,可以改变补偿方案。补偿方案千变万化。大电阻用在BG,那就不要用BG。

网友(2019-10-29):
正好要做,入个门,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
na。。。。

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有可能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全负载稳定
目前没有找到能满足之前所有要求的方案,不过对要求进行排序的话,功耗的 ...

楼主,最终芯片量产效果如何,用何种结构,可否讨论一下

网友(2020-02-28):
楼主  最终芯片 量产效果如何

网友(2020-04-02):
最近正在做ULP LDO学习一下

网友(2021-12-29):
感谢提供的两篇文章,下来看看

网友:
功耗和面积是相矛盾的,你如果想做超低功耗,那么面积必然不会小。只能折中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这个结构估计可以用。

请问有介绍这个电路的论文吗?谢谢

网友(2022-07-29):
12页的帖子,看了7.8页的“谢谢”,“学会了”什么的。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H:
首先,输出的偏差与功耗没关系,PVT变化,可以trim。其次,大电阻是用在吗?用在补偿,可以改变补偿方案。 ...

楼主的大电阻应该是用来限制电流的,之前看到篇bg的文章也是大电阻,

网友(2023-05-08):
各位大神,有超低功耗BG电路相关的文章吗?<10nA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这个结构估计可以用。

这个PVT violation太大了,不过功耗超低。我们一些项目在sleep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架构,只要能维持SRAM数据即可。

网友(2024-02-17):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这个结构估计可以用。

有没有完整的论文可以参考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24-05-01):
了解一下能量收集器的带隙基准,用开关电容做的

网友(2025-07-04):
这么低的功耗启动,瞬态要求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