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助

楼主(2014-05-15):
f2=100:200;
zc1=50;
zl=75;
zc2=(zc1*zl)^(1/2);
zin=zc2*(zl+1i*zc2*tan(pi*f2/300))/(zc2+1i*zl*tan(pi*f2/300));
T=abs((zin-50)/(zin+50));
plot(f2,T);
这个代码算单个的数都是对的,而且是变化的,为什么画图是一条直线啊?
表示我是个是菜鸟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i和pi是什么?没有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1i是虚数,pi就是π。。。我已经找到问题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
分明只有一个值,打不出变化的曲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