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第一非主极点

楼主(2014-05-15):
在A点,电阻究竟是多少?
Gm7,还是Ro?
很多论文说是Gm7,艾伦书写是Ro(认同)。
如果是Gm7,那么支路电流就可以通过Gm7来求,如果是Ro,支路电流怎么确定?

网友:
主极点在输出,高频时CL短路到地,此时A点的阻抗近似为1/gm7。以上。

网友:
应该是Gm7吧,当你在A点加测试电压v的时候M7上电流为gm7*v,而且这个电流远远大于其他几个电流值。支路电流也不能通过Gm7来求,还是查分对产生的小信号电流,只是会通过gm7的低阻抗支路流入M7管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支路电流的设定吗?
我之前的理解是,由相位裕度确定第一非主极点,从而确定Gm7的值,进而确定支路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级的放大器,
如果次极点在关心的频带外,
就不大需要考虑这个。

第一个问题可以看看拉扎维p248,
第二个问题可以看看拉扎维p272.

网友:
1/gm7
前提是认为Von大致交流地;
肯定不可能是Ro,因为RO只能是过驱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比如A点向上看的阻抗是RO9。一旦过驱动发生了变化,你认为等效阻抗跟gm无关可能吗;

网友:
见P203面,(Allen英文版教材)公式(5.3-15)
Rs2=(rds2+rds3)/(1+gm2*rds2)
这里rds2=rds7,gm2=gm7,rds3=rout=[gm7*rds7*(rds9//rds1)]//[gm5*rds5*rds3]
rtout约为gm7*rds7*rds9量级,故
Rs2约为rds9量级
并且注意到“We note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the small-signal resistance looking into the source of a MOSFET depends on the resistance connected from its drain to ac ground.”

网友:
1/gm7 ,  粗略的,VB4交流地,从A看下的阻抗就是1/g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