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寄存器的SI,SE,CDN究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15):
SDFCNQD0P45HVT \SYS/sys_logic/nvenc0/u_NV_nvenc_part_a/u_rmvp/u_cfg/cfg_rmvp_addr_reg_8_ (
  .VDD (VDD ),
  .GND (GND ),
  .CDN (eco62151_SYS_sys_logic_nvenc0_u_NV_nvenc_part_a_u_rmvp_mse_reset__MDR_HOLD4 ),
  .CP (AZ_CLK_NL_nvdclk_05325 ),
  .D (\SYS/sys_logic/nvenc0/u_NV_nvenc_part_a/u_rmvp_u_cfg_r_csb_pkt[24] ),
  .Q (\SYS/sys_logic/nvenc0/u_NV_nvenc_part_a/u_rmvp_cfg_rmvp_addr[8] ),
  .SE (n4067 ),
  .SI (\SYS/sys_logic/nvenc0/u_NV_nvenc_part_a/u_rmvp_u_cfg_r_csb_pkt[31] ) );

这个寄存器连接关系是这样,CP是时钟,VDD高电平,GND低电平,CDN我猜测应该是reset端,大家知道么?求教各位

网友:
SE: scan enable
SI: scan 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没接触过DFT 怪不得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