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 SNR 基础知识 输入信号/窗函数等

楼主(2014-05-15):
1请问大家做SNR分析时,输入正弦信号取多少个周期数。我想应该满足: 输入信号/采样频率=周期个数/采样点数 互质。
确定了采样点数和采样频率,然后去确定周期数,从而推算输入信号的频率吗?请问大家怎么选择。

2
采到非周期信号,做FFT时会有频谱泄露,所以要加窗函数处理。
请问对于一个正弦信号,加怎么样的窗是合适的?能不能介绍一下各种窗函数的应用场合?

感谢

附件为maxim adc snr matlab code

maxim snr.pdf (289.12 KB , 下载次数: 207 )

网友:
输入信号/采样频率=周期个数/采样点数,~~~~可以参考Maxim的相干采样计算公式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d ... herent-sampling.cfm
如果采样时不满足,分析时进行加窗处理。由于仪器精度的原因,最好采用加窗,推荐汉宁(Hanning)窗或海明(Hamming)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我試一下。

网友:
完全同意xiadafa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用汉宁窗和汉明窗的原因是什么?

MAXIM那个工具的意思是只要满足采样频率/输入信号非整数即可吗,无所谓周期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窗函数频谱主瓣尽量窄,提高频率分辨率;旁瓣尽量低,减小频谱泄露。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一篇论文里如是说

不是非整数,要满足 fin=fs*M/N,fin为输入信号频率,fs为采样频率,M为奇数/质数,N=2^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一下paper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下这篇硕士论文
《基于数字处理技术的高速高精度ADC动态测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培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账号下载。。。

网友:
建議是用minimum 4 trem windows, 取整數週期是因為FFT (or DFT)基本上的數學 是用正交基底 (orthogonal bases) 來湊你的原始信號(換句話說 就是把你的信號投影到正交基底上) 如果你不是用整數週期 那頻譜上會得到sidelobe奇怪的情況 (不會是一個基底構成) 現在的Matlab應該是用DFT 所以沒有所謂sample number = 2^N 的問題 那是因為FFT早期是用butterfly 架構的歷史因素 因為早期計算機運算力很弱  取window會壓抑掉因為非整數週期sidelobe奇怪的形狀 取window其實就是會把主tone往兩邊散開 所以項越多比較好 基本上是不要相信paper的鬼扯 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指的是Minimum 4-term Blackman-Harris window

几个月ADC测试让我明白到很多自身缺陷,测试方案一直以来都是Designer提出。
之后全靠自己看notes摸索了,所以有很多问题也没有想明白:

例如,DNL/INL码密度,OFFSET ERROR是通过程序清零,我试过用补均值处理。
而GAIN ERROR是不是要校准后,才进行测试,如何校准,GAIN ERROR不好弄。
事实上国标确实校准后得到INL,我表费解。也不知道GAIN ERROR如何影响曲线。

例如,SNR动态,SPAN最小值是5,span=max(round(numpt/200),5),
这个采样点数/200得到的SPAN,其中“200”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但很多人都令SPAN=4,来避免matlab程序出错(我认为是点数和输入频率条件不清导致的)

单纯依靠别人,缺乏知识积累,不动脑子去想,都是大毛病吧。于是只能当一只猴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L/DNL 測試數學理論我放在我的博客裡 您可以下載研讀 offset error, gain error 等都可以透過Sine wave histogram method 得到   Main tone 會被 window 散開 主要是因為在frequency domain window表現的其實就是low pass filter (對 frequency domain 的low pass filter) 起幾點是要看你的tone 會散開幾點 因為SNR是要算signal 能量 所以整個main tone 都要看 大概是window項數多1~2項 用目測法也可以 (我都用目測法簡單又快)

關於data converter (ADC/DAC)的相關參數定義(SNR,SNDR,INL,DNL,SFDR,ENOB etc.)可參見課本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by David A. Johns, Ken Mar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