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打ESD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4-05-15):
为什么打ESD的时候,Pin A to Pin B可以pass+2kV,但PinB to Pin A打-2kV却会fail呢?咨询打ESD的机构,回复说可能是电荷累积造成的,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2014-07-18):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可以对其进行放电以后进行一下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Pin A to Pin B ,Pin B 接地,芯片上其它的地方初始电压都是接近地,
Pin B to Pin A ,Pin A 接地,芯片上其它的地方初始电压都是接近地,

这样虽然Pin A虽然两次都比Pin B电压高+2kV,但是芯片其它地方的相对电位已经变了,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个很正常,我们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跟电路相对状态有关系,只能说这两次ESD走通路不同。

网友(2014-10-01):
通路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
电荷累积很有可能,因为在你打a-b的时候可能对别的地方有了损伤,再打b-a负电时,损伤显露出来。建议换一个新片子再对b-a打负电试试。esd测试一般都是按管脚顺序来的,一个片子打到fail为止。

网友(2014-12-30):
回复 网友A:

    比较认同这个说法。这可能造成两次放电路径不同。
电荷积累具体机理是啥?大侠解析一下。

网友:
有可能这样

网友(2021-01-14):
楼主定位出问题的原因了吗?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