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中 active s参数与S参数区别

楼主(2014-05-15):
HFSS求解:为什么存在多个端口激励的时候要看Active S参数,Active S参数与一般的S参数有什么区别

我来回答

网友(2014-08-31):
active s is th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of one port when another port is excited...

for example, a 2 port system ,the total reflect wave at port 1 is S11*V1+S12*V2
the total reflection coefficient is total reflect wave at port 1 over total incident wave at port 1,then reflect coefficient is (S11*V1+S12*V2)/V1,which is the active S(1:1)

网友:
因为传统S参数,每次只在一个端口进行激励,其他端口进行完全匹配。但是在HFSS多端口激励中,传统S参数不能用。只能用Active S param,这样可以考虑其他端口向这个端口传输的能量(即其他端口的耦合分量)。假设有K个端口激励。欲求ActiveSmm:
传统S参数和Active S param的关系ActiveSmm = a1/am*Sm1+a2/am*Sm2+a3/am*Sm3+...+am/am*Smm+....+ak/am*Smk.
其中ak为第K个端口入射波。am为第m个端口入射波,smm为传统S参数

网友(2015-01-09):
3楼正解

网友:
3楼正解,简单的说  active的就是多口激励 下的S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