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

楼主(2014-05-15):
新手,最近在看UVM源代码分析的dut例子,monitor中向scoreboard发送dut的结果是利用ap.write(tr);这意味着必须要把dut输出结果打包成transaction吗?有时候这样感觉比较麻烦,如果就是简单
想把dut的两个输出(比如output1,output2)传给scoreboard,应该怎么做?
    还是用ap.write()这种方法吗?那()里应该写什么呢?还有ap接口的参数类型怎么定义呢?有点迷糊。不知道
表达清楚没。

网友:
既然有源码,你可以自己改一个版本不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想在scorebord里面拿dut的output话,可以直接做一个interface,再传给sacore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