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量产芯片32K晶振高湿下有30%不能启振,求助

楼主(2014-05-15):
32K晶振设计参数:反馈电阻20M(用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作为电阻),反相器跨导:10uA/V (TTT30下),XIN和XOUT输出电容:10uF;
量产后发现高湿环境下(湿度90%)有30%不能启振;各位帮忙分析下,高湿下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导致不能启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高湿条件下由于板子或者电阻的原因,阻值不再是20M,而是显著变小了?

网友:
   切记不要用MOSFET电阻,太不靠谱,5M的poly resistor就可以了测量一下该MOSFET电阻两边的电压,多半是有漏电导致压差

网友:
gain stage 不夠 ??..

网友:
多半是input对电源或者地漏电,导致不能偏置在放大区

网友:
还是检查下外接元件的值在高湿环境下还对不对,芯片内部应该影响不大,都作了sealring。

网友:
高湿环境主要影响哪些参数?
电容?接触电阻?
关注。

网友:
能不能用不同的外接電阻(100K-1M)連接在XIN和XOUT, 測試有無影響。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测量XIN与XOUT的DC Op点正确不,如果被拉到电源或地则XIN或XOUT对电源或地的低阻通路导致的            如果XIN与XOUT OP点正确,则可能是XIN与XOUT之间的Rf被大幅降低导致的
            高湿环境下的问题是XIN与XOUT之间的阻抗降低到10M级或更低            XIN及XOUT对地的阻抗降低到10M级或更低

网友:
很有道理, 不过线路板上的对地电容也可能高湿环境下漏电加大,电容量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感觉您的推断最有可能发生,能否告之解决方案,如果XINXOUT对地的阻抗降低到10M级或更低导致不能起振,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在芯片内部没有解决方案,只能外部规范客户的PCB 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偏置不对,都有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你说输入到电源的漏电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10uF的电容?哪有用这么大电容的。10M的反馈电阻应当也是足够了的。我曾经也用mos电阻做过,本身就做的10M不到的电阻,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疑惑10uF电容,一般使32.768K晶振准确震荡的负载电容为6pF或12.5pF,因此XIN和XOUT的电容是pF级别的,这个不同的厂商的spec上应该有讲明

网友(2016-08-03):
回复 楼主:

前辈,请问下最后怎么解决湿度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