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TSMC 0.18工艺条件下,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

楼主(2014-05-15):
1. 条件:TSMC 0.18工艺,power supply=1.8V, T=-40~85摄氏度。

2. 要求:时钟方波经过反相器缓冲后,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 <= 0.25nS。

3. 问题:上述“2”中的目标可行吗?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40ps,应该也可以。主要看后面驱动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诚挚感谢!

网友B:
0.1nS以内比较容易
0.05nS以内需要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B:
0.1nS以内比较容易
0.05nS以内需要优化

请问能说下优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