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测试时遇到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5-15):
之前的一个项目流片回来后拿去测试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一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分析的很模糊,,,求路过大神解答、、、情况是,整个设计做了20条扫描链,DFT的频率是100ns(这个应该很低了。。。),用ICC吐出的.v网表和ATPG生成的测试向量做后仿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片子做出来之后,在ATE上进行测试的时候20条扫描链中,有一条是完全不同的状态(链自检都不过)。我们屏蔽掉这一条链之后,是DFT测试就可以过,但是覆盖率下降很多。十分不解,,,这条链出问题的原因,怎么来分析现在的情况,检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路过大神指点一二。。。。。拜谢。。。。

网友:
回到POST网表中进行时序分析,分析HOLD TIME和SETUP TIME是否违规,然后用生成的向量进行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重新分析时序吗???我们之前是用pt做的时序分析,我想问一下,要是时序出现问题,不应该是所有的都会又问题的吗???

网友(2014-09-27):
先跑后仿保证pattern没问题, 再在ate上调整一下clock及strobe点的相位,或者在不同的电压条件下多测几次,看看是不是一直过不了还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能够pass

网友:
跑后仿真是带timing跑的吗?

1, 一定要带Base case的timing跑,以防hold timing有问题
2,适当加一定hold的余量。比如10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