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中衬底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15):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文章中出现了硅衬底电阻设置成10Ω•cm,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在HFSS中设置,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
只要把材料设置成电阻率是10ohm-cm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您能说具体一点么,只有一个S/m这样的一个单位,其他的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单位的哦,谢谢。。

网友(2014-06-17):
10 ohm*cm resistivity = 10 S/m conductivity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应该是 100 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