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发个帖子,记录解决使用DC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公司使用DC进行综合,以前没有用过,在论坛记录使用过程。1.DC对undrived port,会报告LINT-28,LINT-58,LINT-59,
其中LINT-59 cells have undrived hier pins/,Loigic x is assumed。查看log,LINT-59几乎全是logic 0 is assumed,
我的疑问,这个地方是否可以设成logic 1,如果可以,在哪里设置?
2.DC综合时,有时在DFF的D端加1个反相器,同时将输出端连接到QN。
但有时,在D端不加反相器,在QN输出加反相器。这两种分别有什么区别,什么原因导致2中综合结果?而且在D之前加入反相器,很可能对formality产生影响。

楼主:
2.不会对formality产生影响,在svf中,会产生guide_inv_push -design {xx} -ergister {xx},对综合结果说明,标明当前插入了INV。

楼主:
3.clk和reset的drive最好strongest,是否可以设置成set_dirve 0 [get_ports "clk reset"]

楼主:
4DC中,可以remove_connected_ports,那在实际中,这条命令应该使用吗?我觉得芯片,有可能做ECO,为了不影响ECO,最好还是不使用,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回复 2# niuer19861985 .在conpiler_ultra -optional中,可以设置不从QN输出,详细查看compile_ultra使用

楼主:
5.综合的时候,如果QN没有连接,netlist中会出现.QN(),在后端时会报Warning,怎样解决这个?

楼主:
6.综合后的netlist,有一些unconnected output pins。有些pin,比如.A(SYNOPSYS_UNCONNECTED_1),但有些pins比如.B(),请问为什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