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荷泵中的的二分频D触发器的作用

楼主(2014-05-15):
电路结构图如下,请问各位前辈,电荷泵中的两个二分频的D触发器是做什么用的,个人觉得是多余的,因为时钟已经送给了选择器。为什么还要把时钟进行二分频之后与比较器出来的信号再一起经过D触发器送出到选择器?请赐教!

网友:
該不會是 power ON ..
vout=0v  Bandgap Vref > feedback voltage .  set mux .
但是當 Vout 建立後 D-FF 就不用

楼主(2015-06-17):
回复 网友A:
已经在论文中找到了答案,此处的二分频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个占空比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时钟,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