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0.18um工艺的长宽比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RT! NSTS(88ZV6HCRUZTM@K~}81.jpg 做的是功率放大器的仿真,仿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提示,问下0,18工艺的mos管的长宽比应该设为多少?

网友:
自己看工艺文档  或者自己试一试 改成其他的数值 就能知道尺寸的range了  最好不要超过公司推荐的range

网友:
or you can view the model.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