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个verilog语法

楼主(2014-05-15):
请教个语法,呵呵
  assign y[0] = a > (4'sb1010 | 4'sd0);  assign y[1] = (a | 4'sd0) > 4'sb1010;
什么意思呢?

网友:
从没见过4‘s这种写法的
数制不是只有d,h,o,b吗?再加上z和x

网友:
’s表示有符号数

网友:
先计算括号内按位或的值,再判断a的值是否大于这个值,如果大于,则为真,y[0]=1,否则y[0]=0;
Y[1]的值同理

网友:
如果真是这个数值,这两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sd0  这部分有必要么?  干嘛加上和4'sd0的位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额,|4'sd0  这部分有必要么?  干嘛加上和4'sd0的位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