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一般FPGA能工作在多高的温度??

楼主(2014-05-15):
RT
谢谢!

网友:
一般65摄氏度。

网友:
datasheet一般都有记载吧。。。

网友(2014-06-25):
FPGA不知道。很多芯片的结温125℃。壳温需要计算。

网友:
我们公司用Xilinx的FPGA可以通过-40℃~+55℃的高低温试验

网友:
短时间可以在100度以上

网友:
看规格书,结温通常100度以上

网友:
还要看功率吧,结温热阻一起算算?

网友(2014-07-27):
芯片使用的环境温度一般为85度,芯片里die的结温一般在125度,工艺不同结温也不一定,环境温度升高,从而芯片的结温也升高,导致芯片的功耗变大,从而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芯片使用不要超过规定的环境温度,如果环境温度过高,就要采取散热的措施

网友(2014-09-23):
看是商业级、工业级。分别是85、125

网友:
是相当高了

网友(2014-11-02):
工业级一般节温100°,商业级85℃。
不过还是看datasheet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