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问题 新手求助,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4-05-15):
电路与拉扎维书上的经典带隙基准(11.15)相似,只是没有采用两个BJT串联。  调节电阻的大小,要么输出在1.25左右时,曲线不符合(负温度系数偏大),要么曲线吻合,输出电压高于1.3.。。。弄了好久了,一直不得其法,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The bandgap voltage is not always 1.25V.

The target of bandgap is to get a temp. independent voltage.

If your bandgap voltage is 1.3V, you can use a resistor divider to get 1.25V.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Correct…… silicon bandgap energy is 1.12eV,and a bandgap energy referenced BGR is 1.12V+a*Vpt (refer to razavi book), where a is process related. Just use the design when you get the best 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