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快捷键有时候会失效,然后重启就好了。

楼主(2014-05-15):
这是因为啥啊?
求指点。

网友A:
你是使用VNC吗,若是的话,是由于你把输入法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xmanager直接连的。

网友:
那就重启下呗。一个月不关机当然会有各种莫名的问题出来。你自己家电脑也是一样啊。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快捷键有冲突了

网友:
遇到过xmanager与window中的软件冲突的情况,也会使得快捷键失效。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A:
你是使用VNC吗,若是的话,是由于你把输入法打开了

一针见血,多谢多谢!

网友B(2024-08-09):
用VNC的情况下 不小心 开大写了,再按一下“Caps Lock” 切回去小写快捷键立马就好了;至于为什么 重启virtuoso 会修复好这种情况呢,因为 输入 virtuoso & 的时候肯定已经切回去小写了所以可以用快捷健,所以就是开大写了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

网友(2025-10-21):
引用 网友B:
用VNC的情况下 不小心 开大写了,再按一下“Caps Lock” 切回去小写快捷键立马就好了;至于为什么 重启virt ...

确实是这样,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