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奖----20140516

楼主(2014-05-16):
Q9. What is transition? What if transition time is more?

网友:
time for a signal transit from low to high or high to low.
If transition time is more, you can try to increase the driver ability or decrease the  net's load or insert a driver buffer

网友:
transition time 指信号从10%VDD上升到90%VDD的时间,或者从90%VDD下降到10%VDD的时间。
transition time 太大会导致较大的cell delay,造成timing问题,并且会增加短路功耗。
手动修复的方法:1.增大驱动单元的尺寸; 2. 若net太长,则在net中间插个buffer;3.若net较短,但是fanout多,则可根据物理位置信息对sink cell分个组,减轻driver的cap;4.欢迎补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有定义成30% 70%之类的吧;transition太大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如果超出library里timing table的范围,timing计算不准确

网友(2014-06-16):
transition的定义有好几种有定义为10%~90%,20%~80%和30%~70%,都是用来定义信号跳变时间的快慢,transition是越小越好。
transition太大会带来以下问题:
1)对于cell而言,会增加其信号传播时间,增大短路功耗。
2)对于net而言,容易受到强跳变信号的影响,即串扰(X-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