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ELC工具问题

楼主(2014-05-16):
在论坛下载了ETS10.1, 使用ELC时,可以启动但是到了db_prepare 步骤时,总是会memory corrupt,根本没法往下运行

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请教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做library的那个软件吧?
小众所以bug多,建议监控memory用量,如果用量没超标,就换个centos稳定版

楼主:
   memory用量不太可能超,在服务器上跑的   换系统这事应该不太靠谱

  更倾向于是ELC的设置有什么问题,但是手册里面都是一个命令全搞定,没任何说明
实在是蛋疼

------------------

现在换到NCX做尝试,demo可以跑通,自己给netlist再跑,一直是fail,报错说no subckt found for cell XXX

再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NCX比ELC好用多了,你检查一下 netlist 的目录指定和后缀指定正确了没,还有名字是否正确 包括opt 文件

楼主:
回复  61ping

  NCX比ELC好用多了,你检查一下 netlist 的目录指定和后缀指定正确了没,还有名字是否 ...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程已经跑通了,但是同样配置下,抽出来的值跟参考库文件的值差异太大,相当不可信
     cell leakage power差了有10e5, internal_power差异也有10e3, delay和transition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也达到了几百倍的差异

  我现在是基于seed lib 做的流程,所有的.opt都是从seed lib抽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netlist 带寄生RC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calibre抽的寄生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