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指定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请问能否在DC综合时,指定设计内的某一module用某一种类型的触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最起码的做法是从timing library里面找到所有DFF,将除你想要的那些cell之外全部set dont use

网友:
set_register_type -exact

如果你想连驱动力都指定,那就compile完一次后size,dont touch,再incr compile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