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版图中dual gate层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dual  gate图层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我看chrt35的工艺库里5V的MOS管没有这个层,3.3V的MOS管有这个图层,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ual gate 是指CMOS双栅工艺。双栅工艺是用来实现不同的阈值, 依此来适应不同的电源电压(3.3v/5.0v)。具体细节问度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一层dual gate不应该氧化层更厚,对应高电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流程,不是简单的厚度相加。。。。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说得比我清楚。

网友(2022-08-18):
搞反了吧?加DG层的对应厚栅氧,smic.18工艺5V是带DG的、1.8V不带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