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不会啊,求指点

楼主(2014-05-16):
小弟,大四学生一枚,毕业设计是用cadence画版图,但没人教啊,我们专业是第一届,老师都不齐全,更别说有会这软件的,我现在会画的就是俩反向器做成的缓冲器,画了一个锁存器,根本不会布局,就是根据设计规则用金属线栅把mos管连起来,根本不会布局,排版,求大神指点啊。真心很着急还有一个月就答辩了。各位大神都是做这个很成熟了,求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我画的,根本不会布局排版,我用的mos管都是默认参数
求指点,真心着急啊,求指导,求老师,给学费也行啊!!!拜大神学习。qq345758276

网友:
哪里的学校,方便的可以联系

网友:
先看看你的电路图呀,版图如何画,取决于电路的性能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这是我画的电路图,其实就是一个锁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哈尔滨的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一般的锁存器的版图不是高速的只考虑面积就可以了,另外你的走线不要做到电源线的外面,
连接电源,地的先尽量使用m1,注意一下走线的方向和出pin的位置就行了。
找一下度娘,有很多图片,

网友:
根据你的电路,如果是应付老师的,顺便画,p管N管各自放在,逻辑画对了,也没人会说你是错的。
用途决定你的合理布局。比如给apr……

网友:
多參考這個版

网友:
这是我给学生布置的课后作业

网友(2016-06-07):
网上的资料特别多,随便搜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