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中占空比可调方波

楼主(2014-05-16):
请问在Candence analoglib中是否有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信号源?谢谢

即该输入信号怎么产生

即该输入信号怎么产生
即该信号波形怎么产生?

网友:
估计没有,自己用电路办法,或者数模混合

网友(2015-09-24):
用数模混合的方法,很容易做到。

网友A(2021-12-28):
如果是仿真要用的话,可以用Vpulse,设置脉宽“pulse width”是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B(2022-03-01):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下,我之前写过,如果你需要可以找我要代码。

网友:
用一个三角波,比较器与ref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下,我之前写过,如果你需要可以找我要代码。

大佬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提供一下吗?

// VerilogA for osc,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i_pulse(in,out);
input in  ;
output out ;
electrical in  , out ;
parameter real period = 1n from (0:inf) ;
parameter real ref = 40u from (0:inf) ;//
integer x ;
real y ;
real n=0;
real N=10;

analog begin
   if(V(in) < ref) begin
     x = -1;  end
   else begin
        x = 1 ;
   end
  @(cross(x,1)) begin
  n=n+1;
  if(n>N) begin
  N=N+1
  n=0;
   if(y==0) y= -80u;
   else if(y==-80u) y=0;
   end
  end

I(out) <+ transition(y, 0, 1p, 1p) ;

end
endmodule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B:
// VerilogA for osc,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感谢大佬!

网友D(2022-09-15):
引用 网友B:
// VerilogA for osc,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能解释一下这个verilog a怎么使用吗 ,生成的symbol 输入给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解释一下这个verilog a怎么使用吗 ,生成的symbol 输入给什么啊

生成的symbol输入给一个脉冲电流源,用来作比较和输出。

网友:
可以用tran里设置变量来改变脉宽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要用的话,可以用Vpulse,设置脉宽“pulse width”是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