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最后一级为SAR还是FLASH

楼主(2014-05-16):
如题,pipeline 最后一级不用残差放大,所以用flash不就好了,为什么我看到有的文章里面用的却是SAR呢,但是SAR的话,不是逐次逼近吗,要靠后面逐次逼近的话,岂不是又要加另外的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的pipeline最后一级是flash,你说的用SAR的是混合结构,也就两个SAR级联叫做Pipe-sa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用SAR的好处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最后一级用SAR或者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sar比flash的功耗、面積都小很多,最後一級只要位數小,sar不會出現速度的問題,所以進一步降低功耗、面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SAR的每个周期只输出1位,而且采样频率不是比pipeline要低吗?那SAR做最后一级的情况下,工作频率与前级pipeline的关系是什么?又该输出多少位呢?

网友:
你不会把SAR提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统意义上,pipeline adc最后一级就是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直接提频吗?这样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所以我看到最后一级用了SAR,所以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