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 比较器精度讨论

楼主(2014-05-16):
正在做个SAR adc 但是不太清楚该如何定义其中比较器的精度,例如在10bit的分辨率中,是否要把比较器的精度做到1/2LSB或者更小,具体多少比较合适?这也涉及到了pre-amp的带宽和gain的设计问题。不知大家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
最起码是0.5LSB。主要是要考虑比较器的精度和速度。比较器还需要注意失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不是精度过高也没多大意义,会不会被量化误差覆盖掉

网友:
理论上小于1LSB,留些裕度至少要小于1/2LSB

网友:
至少保证比较器的失调小于量化台阶才行

网友:
比较器很多参数都要考虑。preamp的带宽,会影响你的adc speed

精度肯定是小于0.5lsb。但是考虑到噪声,你要优化噪声。所以一般会做到12-bit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后级锁存器是动态边沿锁存器,是否可以通过调节它的时钟占空比以降低pre-amp的带宽要求呢

网友(2014-06-27):
希望更多討論 !

网友:
SAR ADC 通常流片后,一般都是少了2位,如果要做10位的ADC,设计时候,最好是按照12位来做。

网友(2017-12-07):
sar adc 比较器精度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