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振荡器后仿不收敛不起振的问题,节点上没有电容连接到地??

楼主(2014-05-16):
做一个简单的环形振荡器,前仿事一直使用的是initial condition设置来保证收敛,具体是在某一级反相器的输入节点给一个初始1mv的电压,就可以起振了。但是在做后仿提取了寄生参数后,这个办法就失败了。每一次瞬态仿真的结果都是一条直线也就是直流,振荡器没有起振。log文件提示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255): Initial condition of 100 mV between nodes init and
        0 converted into initial guess (nodeset) because there is no capacitive
        path to ground.

而前仿提示的是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Initial condition computed for node init is in error by 43.2563 uV (4.32563
        %).
        Decrease `rforce' to reduce error in computed initial conditions.
        However, setting rforce too small may result in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or in the matrix becoming singular.

我从论坛里找到一个资料,里面提到如下内容:
      一旦用户指定了初始条件,“Spectre”仿真器将通过一次直流分析来计算电路的实际初始状
态。在这个过程中,“Spectre”根据初始条件在相应的节点上施加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联。当读
者通过“ic statement”来描述电路初始状态时,有可能存在不一致性问题。比如说在没有电容连
接到地的节点上设置电压或者是在没有电感连接的支路上设置初始电流。如果设置时发生不一致
问题,那么在计算时将发生电路状态突变。也就是说,电路将从实际的初始条件突变到设置的条
件。所以,用读者自定义初始条件时,应当避免上述情况,否则仿真器将会产生收敛性问题。

     当电路在仿真时存在无限快的响应速度(例如一个电路节点不存在任何电容),“Spectre”仿
真器可能会产生收敛性问题。
    求大神指教,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解决??为什么提了寄生参数后仿真会出现这种问题??

   PS:仿真时使用的是直流电源,如果使用VPWL倒是可以起振,但是仿真出来的PSF超过2G,所以输出不了波形。还是希望直接用直流电源看看瞬态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帮助

网友:
要不你不要设初始条件,而是加瞬态电流脉冲(ipwl)给环振的内部节点看看。
还有“但是仿真出来的PSF超过2G,所以输出不了波形”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环形直接 加ipwl或者vpwl就能起来。
没必要初始

网友(2016-11-25):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9-01-16):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激励源应该怎样设置,我现在遇到了环振后仿出不来功能的问题,即使寄生参数选择NO R/C的结果还是没有功能,但是前仿却是可以的,这个是初始条件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2019-03-18):
可以在tran分析的最大步长设置一下,设置为时钟周期或周期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