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哥这个简单电路叫什么??

楼主(2014-05-16):
请问各位大哥这个电路叫什么??

网友:
level shifter or
voltage level converter or
DCVS(Dual Cascode Voltage Switch DC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叫电平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叫电平转换呢

网友:
低电压转高电压:levelshifter

网友:
應該是一個"触发器".

网友:
level shifter~~~mark 一下~~~~~~学习了

网友:
level shift,反相器的输入端应该是一个周期性脉冲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不一定。输入可以是静态的低或高取决于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也可以是稳态状态,看需要